[文档下载] ADC注入通道典型应用

楼主(2023-07-21):
AD, ADC, dc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本篇应用笔记主要介绍N32系列中ADC模块注入通道的工作机制及其应用场合,以便用户更清楚ADC注入通道在实际项目中该如何使用。

网友A:
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选择使用这种模式呢

网友B:
规则通道组的转换好比是程序的正常执行,而注入通道组的转换则好比是程序正常执行之外的一个中断处理程

网友C:
每个注入通道具有独立的结果突存器,注入通道具有较规划通道更高的优先级

网友D:
注入通道更多地会使用外部触发方式进行触发转换。

网友E:
转换期间有DMA请求产生,而注入转换则无DMA请求,需要用查询或中断的方式保存转换的数据

网友F:
通常规则通道组中可以安排最多16个通道,而注入通道组可以安排最多4个通道

网友G:
注入通道具有较规划通道更高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