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LCD段码驱动接口注意事项应用笔记

楼主(2023-07-21):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在国民技术已发布的系列产品当中, N32L406xx 系列和 N32L436xx 系列产品都带有 Segment LCD 驱动接口,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LCD 段码驱动接口的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A:
标准段式液晶显示模块(LCM),显示内容是根据标准数码的位数来定的型号,对于位数较少的多采用二线式串口连接方式,静态驱动芯片,位数较多的多采用三线式串口连接,动态驱动芯片

网友B:
无源驱动里面LCD电极分COMMON和SEGMENT之分,COMMON又称扫描电极,SEGMENT也称信号电极,二者分别在LCD的上下两面玻璃上,通常来说,竖向的就是SEGMENT,横向的是COMMON.

网友C:
标准段式液晶显示模块,显示内容是根据标准数码的位数来定的型号

网友D:
对于位数较少的多采用二线式串口连接方式,静态驱动芯片,位数较多的多采用三线式串口连接,动态驱动芯片

网友E:
液晶显示器件中的每个显示像素都单独被电场控制,不同的显示像素按照控制信号的“指挥”便可以在显示屏上组成不同的字符,数字及图形

网友F:
具有偶极矩的液晶棒状分子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其排列状态发生变化,使得通过液晶显示器件的光被调制,从而呈现明与暗或秀光与不透光的显示效果

网友G:
位数较多的多采用三线式串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