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如何实现代码自动补齐啊

楼主(2023-07-21):
试了,不会自动补齐,怎么实现呢,这样写代码太难了。

楼主:
另外可以在VSC里面开发吗,那个自动补齐功能很强。

网友A:
支持自动补齐,规则需要自己设置。

网友B(2023-09-17):
确实,要是没有自动补齐,确实很麻烦

网友C:
你可以保证你的工具链安装正确的哦,一般正确了会有自动补齐功能

网友D:
确保您已正确安装适用于所使用的Microchip微控制器的编译器和调试工具链。这些工具链包含了必要的头文件和库文件,以支持代码自动补齐功能

网友E:
需要配置编译器和工程属性的

网友F:
楼主可以在MPLAB X IDE的项目窗口中,右键单击您的项目,选择"Properties"(属性)选项。

网友G:
可以在选项之中选择"Conf: [default]"(配置:[默认])并展开。选择"XCxx Global Options"(XCxx全局选项)

网友H:
一般都是有自动补齐工能的,但需要自己开启的

网友I:
可以这么操作,在"XCxx Global Options"对话框中,选择"Code Sense"(代码感知)选项卡。确保"Enable Code Sense"(启用代码感知)复选框被选中。

网友J:
你可以在"Code Sense"选项卡中,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配置代码自动补齐的设置。

网友K:
特殊技巧,在设置自动补齐的延迟时间、触发字符和触发方式等。保证你用自动补齐功能的优秀体验

网友L:
在MPLAB X IDE的“项目”菜单中,选择“代码自动补齐”选项。在弹出的窗口中,可以设置代码自动补齐的参数,例如代码补全的时间间隔、代码补全的范围、代码补全的限制等。

网友M:
配置自动补全快捷键:在Options对话框中,点击Keymap选项卡。在这里,你可以修改自动补全的快捷键。默认的快捷键是alt+/。你可以修改这个快捷键,但是请注意,不要和使用其他软件或系统的快捷键冲突。

网友N:
在Options对话框中,点击Editer选项卡。在这里,你可以配置代码补全的相关设置。在Code Completion部分,你可以设置触发补全弹窗的标识符。也就是说,当代码中遇到这些标识符时,会自动弹出补全的弹窗。

网友O:
在MPLAB X IDE中,可以编写C/C++代码。在编写代码时,MPLAB X IDE会自动识别已有的代码和库文件,提供代码自动补齐的功能。在输入代码的过程中,MPLAB X IDE会自动显示出可能的代码补全选项,可以使用上下箭头键和Enter键选择和应用代码补全选项。

网友P:
需要配置并使用合适的代码编辑器,例如 Visual Studio Code

网友Q:
功能强大的集成开发环境,它提供了代码自动补齐的功能

网友R:
在 "Editor" 选项卡中,你会看到 "Code Completion"(代码自动补齐)选项。

网友S:
在用户按下“Tab”键时自动补齐代码而不是默认的“Shift+Tab”组合键,可以在MPLAB X IDE的配置文件中进行设置。

网友T:
一般都有自动补货功能,但需要自己开启

网友U:
必要设置装备摆设并利用适合的代码编辑器,比方,visual,studio,code

网友V:
提供自动代码完成的强大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W:
可以用vscode编辑啊

网友X:
自动补齐功能会根据您的代码结构和语法规则,自动提供代码建议和补全。

网友Y:
的确,如果没有自动补货会很麻烦

网友Z:
必要设置装备摆设编译器以及工程属性的

网友AA:
一般来说,有一个自动补充功能,但你需要自己激活它

网友AB:
您可以确保工具链安装正确。

网友AC(2023-11-23):
vscode的代码补全确实爽

网友AD:
现在没有自动补全都不会写代码了

网友AE:
设置里应该有代码补全的选项吧

网友AF: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316134-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方法

很好的帖子,十分简单

网友W:
要自己设置规则吧

网友AG:
供给主动代码完成的壮大集成开辟情况

网友AH:
MDK下也没有自动补齐功能吧,我都是用第三方的插件来对其的

网友AI:
你可以使用vscode来编辑它

网友AJ:
主动补齐功效会按照您的代码布局以及语法规矩,主动供给代码发起以及补全。

网友AK:
简直,若是没有主动补货会很贫苦

网友AL:
自己设置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