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F0010休眠模式功耗能降到多低啊?

楼主(2023-07-21):
功耗能不能跟低功耗芯片表现差不多啊?

网友A(2024-03-12):
我觉得M0的芯片应该都是OK的,低功耗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B:
这个得实际测试的,不能凭借估计来搞

网友C:
得看你电路设计啊,电路设计也能做好很不错的低功耗哦

网友D:
我觉得还行吧,灵动低功耗还不错

网友E:
其实你要做低功耗,还是小华的低功耗好用

网友F:
你说的低功耗芯片是那款啊?

网友G:
可能会差不多,但是毕竟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H:
一般是差不多,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I:
可以找两块开发板自己测测,在几种低功耗模式下测测

网友J:
表现还是有些差距的吧,L系列还是低功耗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