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代码自动补齐功能配置方法

楼主(2023-07-21):
配置方法:Tools->Options->Editor->Code Completion,如上图所示,荧光标记为默认自带的部分,我们只需要添加需要提示的关键词即可,比如我这里把所有字母都添加进来,并把下划线也添加进来。
  1. A;a;B;b;C;c;D;d;E;e;F;f;G;g;H;h;I;i;J;j;K;k;L;l;M;m;N;n;O;o;P;p;Q;q;R;r;S;s;T;t;U;u;V;v;W;w;X;x;Y;y;Z;z;_;
保存后,再次输入这些字符时候,即可提示补全内容。

你学会了吗?

网友A:
奈斯,这个功能很不错。再也不用翻箱倒柜的找函数名字了。

网友B:
方法不错,试了可以。

网友C(2023-10-24):
这个功能如果集成到上面就好,不用每个工程都设置一次,太麻烦。

网友D:
默认(我用的英文版的MPLAB X IDE)有另外一个方法。1.输入法切换到英文输入。2.按下CTRL键,然后单击空格键。

网友E:
ctrl+空格不是切换语言嘛

网友F:
切换输入法

网友G:
把字母全添加进去,这个方法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