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去耦电容为啥要设计多个小电容并联啊?

楼主(2023-07-21):
直接用一个容量大的电容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A:
在一些电路板设计中,可能存在空间限制,不容易容纳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器。使用多个小电容器可以更灵活地分布在电路板上,更好地适应空间约束。

网友B:
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ESR)和等效串联电感(Equivalent Series Inductance,ESL)是电容器的内在特性,它们可能对高频性能产生不利影响。通过并联多个电容器,可以相互补偿它们的ESR和ESL,从而提高整体的高频性能。

网友A:
一组并联的小电容器比一个大电容器更具备故障容忍性。如果其中一个小电容器出现故障,其他电容器仍然可以提供一定的去耦能力,保障电路的稳定性。而当一个大电容器出现故障时,可能会导致整个去耦系统失效。

网友C:
万一有一个不行了,其他的小电容还有用,。就一个就麻烦了,。

网友C:
主要是可能没那么大地方放一个大电容,

网友D:
不同大小的电容器对高频和低频信号的响应有所不同。较小的电容器通常对高频信号有更好的响应,能够更快地吸收和释放高频噪声。同时,较大的电容器对低频信号有更好的响应,能够提供稳定的电流支持。因此,通过将不同大小的电容并联,可以提供更广泛的频率响应范围,从而更有效地去除不同频率的噪声。

网友D:
空间、成本、布局复杂性等。对于某些应用,直接使用一个容量大的电容器可能是更方便和经济的选择,特别是当频率响应范围相对较宽,而空间和故障容忍性要求不那么严格时。在电路设计中,总是需要在多种因素之间做权衡,选择最合适的去耦电容方案。

网友E(2023-08-24):
坏一个就全坏了,你说呢

网友F(2023-09-28):
去耦电容并联多个小电容是为了增加电容值、提高电路的去耦效果以及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G(2023-11-06):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提高去耦效果。

网友H: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节省空间,实现更高的集成度

网友I:
并联电容对高频噪声的滤除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保护电路中的敏感元件。

网友J:
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提高电路的高频响应,因为每个小电容都有其自身的谐振频率,通过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内提供稳定的电压。

网友K: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满足不同电源的需求。

网友G:
在硬件设计中,多个小容量去耦电容并联可以更好地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L:
可以使用多个小电容并联来增加电容的总容量。

网友M:
每个小电容都有其自身的等效串联电阻(ESR),通过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降低总的等效串联电阻

网友N:
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O: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更好地覆盖低频到高频的频率范围

网友P:
对于某一特定电容,当信号频率低于其自谐振频率时,该电容器呈容性;当信号频率高于其自谐振频率时,电容器则呈感性。通过将不同容值的电容器并联,可以使得整个电路系统在更宽的频率范围内都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Q:
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提高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R:
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联的方式,可以减小电容体积,提高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S:
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联的方式,可以减小电容值,提高去耦效果。

网友T:
可以减小电容值、电容体积和提高去耦效果。

网友U:
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网友N:
多个小电容并联的方式具有更好的布局灵活性。

网友V:
一个是考虑到空间问题,一个就是电容的ESR等参数问题。

网友W:
用多个小容量电容也能更好地保障去耦效果。

网友X: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减小电容值和电容体积, 可以提高去耦效果,降低电源和电路之间的干扰。

网友Y:
多并联小电容的设计可以提高滤波器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Z:
在去耦电容的设计中,通常需要考虑到电容值的大小。

网友AA:
通过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实现对不同频率段的杂波进行有针对性的滤除

网友:
考虑到电容的体积。

网友AB: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降低电容的回路电感效应,降低阻抗

网友AC:
虽然单个电容的容量有限,但是通过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显著提高总的电容容量,从而提供更好的滤波效果。

网友P:
增加电容的总容量。

网友AD:
使用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的方式,可以同时获得高低频段的滤波效果。

网友AE:
电容值越大,去耦效果越好

网友AF:
去耦电容是用于消除电路中电容耦合的电容,主要作用是减小电源和电路之间的电容耦合系数,降低电源和电路之间的干扰

网友AG:
不同大小的电容在不同频率下表现出不同的阻抗特性和衰减特性。

网友AH:
这样的设计可以拓宽滤波的频率范围。

网友AI:
给大家放一张仿真图,一目了然(用的是TDK 电容的精密模型)

网友AJ(2023-12-07):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更好地笼盖低频到高频的频率范畴

网友AK:
一个坏了,整个就坏了。

网友AL: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满意不一样电源的需求。

网友AM:
如果其中一个不工作,其他小电容器仍然有用,那么只有一个将是麻烦的,。

网友AN: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进步去耦结果。

网友AO:
主要是因为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置一个大的电容器,

网友AP:
多个小电容器可以并联,以增加电容器的总容量。

网友AQ:
去耦电容与多个小电容并联,增加电容值,改善电路的去耦效果,增强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AR:
在硬件计划中,多个小容量去耦电容并联可以更好地按捺高频噪声。

网友AS(2024-01-09):
多个小电容并联可以节流空间,实现更高的集成度

网友AT:
并联电容对于高频噪声的滤除本领更强,可以或许更好地庇护电路中的敏感元件。

网友AU(2024-02-18):
并联多个小电容可以进步电路的可靠性

网友AV(2024-03-28):
好像一大一小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