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个问题,flash加密以后是不存储在芯片里的就是乱码了?

楼主(2023-07-21):
那单片机是如何能够正常运行的呢?

网友A:
实时解密,然后,再使用解密后的数据呀

网友B:
不是的,只是加了读保护,不让读取出来而已。
esp32和nxp的芯片才支持安全启动,把秘钥写在芯片的eFuse里,然后硬件加密解密。这种加密芯片不参与过程,读写flash是按常规的读写方式,读写是由芯片集成的加密硬件自行完成。而这种芯片,一旦eFuse里的秘钥遗失了(加密时未保存,或者公司文件丢失),芯片就是废了(无法再烧录新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