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的CAN的BUG修复了吗

楼主(2023-07-22):
根据勘误手册描述  多个系列的芯片存在CAN的BUG,比如:CAN 通讯数据域期间出现位填充错误会导致下一帧数据错位问题,但是最后写了:
改版记录:无,

而其他好多问题,比如ADC,写了:
改版记录:已于硅版本B修正。

这CAN的BUG  打算不修了吗?

网友A:
应该不会修了. 只有B版本的AT32F435/437才没有这几个bug.

网友B:
AT32F423之后的新型号已修复该CAN干扰后的异常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32F423之后的新型号已修复该CAN干扰后的异常问题

403A,会出C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3A,会出C版本吗?

同问。。。

403A没有C版,可以使用435/437/423等新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