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极海APM32F4xx Tiny】学习笔记04-移植FreeRTOS

楼主(2023-07-22):
4.移植FreeRTOS程序移植的代码:

移植方法和stm32一样的哦

模板工程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u010261063/87615750

1. 在工程下建议FreeRTOS文件夹
  • 在FreeRTOS文件夹下建立 src , port include 文件夹 (src用于存放freertos源码,port文件夹存放内存和接口相关的文件,include 存放头文件)

2. 复制freertos/source文件夹下所有c文件复制到刚刚建立的freertos/src目录下

3. 复制FreeRTOSv9.0.0FreeRTOSSourceportablex下的MemMang和RVDS文件夹复制到刚刚建立的port问价夹下 4. 将FreeRTOSv9.0.0FreeRTOSSource文件夹include复制到建立的FreeRTOS文件夹下

5. 从FreeRTOSv9.0.0FreeRTOSDemoCORTEX_STM32F103_Keil文件下的FreeRTOSConfig.h复制到FreeRTOS文件夹下

6. 修改原来的FreeRTOSConfig.h文件的内容:替换内容如下(该文件由野火提供,感谢野火)
  • 将该文件放到include文件夹内部
复制
#ifndef FREERTOS_CONFIG_H#define FREERTOS_CONFIG_H//不同的芯片这个文件可能不一样哦#include "stm32f4xx.h"#include "stdio.h"//针对不同的编译器调用不同的stdint.h文件#if defined(__ICCARM__) || defined(__CC_ARM) || defined(__GNUC__)    #include <stdint.h>    extern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endif//断言#define vAssertCalled(char,int) printf("Error:%s,%d\r\n",char,int)#define configASSERT(x) if((x)==0) vAssertCalled(__FILE__,__LINE__)/************************************************************************ *               FreeRTOS基础配置配置选项  *********************************************************************//* 置1:RTOS使用抢占式调度器;置0:RTOS使用协作式调度器(时间片) *  * 注:在多任务管理机制上,操作系统可以分为抢占式和协作式两种。 * 协作式操作系统是任务主动释放CPU后,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 任务切换的时机完全取决于正在运行的任务。 */#define configUSE_PREEMPTION                      1//1使能时间片调度(默认式使能的)#define configUSE_TIME_SLICING                    1        /* 某些运行FreeRTOS的硬件有两种方法选择下一个要执行的任务: * 通用方法和特定于硬件的方法(以下简称“特殊方法”)。 *  * 通用方法: *      1.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为 0 或者硬件不支持这种特殊方法。 *      2.可以用于所有FreeRTOS支持的硬件 *      3.完全用C实现,效率略低于特殊方法。 *      4.不强制要求限制最大可用优先级数目 * 特殊方法: *      1.必须将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设置为1。 *      2.依赖一个或多个特定架构的汇编指令(一般是类似计算前导零[CLZ]指令)。 *      3.比通用方法更高效 *      4.一般强制限定最大可用优先级数目为32 * 一般是硬件计算前导零指令,如果所使用的,MCU没有这些硬件指令的话此宏应该设置为0! */#define configUSE_PORT_OPTIMISED_TASK_SELECTION            1                                                                                               /* 置1:使能低功耗tickless模式;置0:保持系统节拍(tick)中断一直运行 * 假设开启低功耗的话可能会导致下载出现问题,因为程序在睡眠中,可用以下办法解决 *  * 下载方法: *      1.将开发版正常连接好 *      2.按住复位按键,点击下载瞬间松开复位按键 *      *      1.通过跳线帽将 BOOT 0 接高电平(3.3V) *      2.重新上电,下载 *     *             1.使用FlyMcu擦除一下芯片,然后进行下载 *            STMISP -> 清除芯片(z) */#define configUSE_TICKLESS_IDLE                                                    0   /* * 写入实际的CPU内核时钟频率,也就是CPU指令执行频率,通常称为Fclk * Fclk为供给CPU内核的时钟信号,我们所说的cpu主频为 XX MHz, * 就是指的这个时钟信号,相应的,1/Fclk即为cpu时钟周期;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SystemCoreClock)//RTOS系统节拍中断的频率。即一秒中断的次数,每次中断RTOS都会进行任务调度#define configTICK_RATE_HZ                          (( TickType_t )1000)//可使用的最大优先级#define configMAX_PRIORITIES                      (32)//空闲任务使用的堆栈大小#define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                ((unsigned short)128)  //任务名字字符串长度#define configMAX_TASK_NAME_LEN                    (16) //系统节拍计数器变量数据类型,1表示为16位无符号整形,0表示为32位无符号整形#define configUSE_16_BIT_TICKS                    0                      //空闲任务放弃CPU使用权给其他同优先级的用户任务#define configIDLE_SHOULD_YIELD                    1           //启用队列#define configUSE_QUEUE_SETS                      0    //开启任务通知功能,默认开启#define configUSE_TASK_NOTIFICATIONS    1   //使用互斥信号量#define configUSE_MUTEXES                            0    //使用递归互斥信号量                                            #define configUSE_RECURSIVE_MUTEXES            0   //为1时使用计数信号量#define configUSE_COUNTING_SEMAPHORES        0/* 设置可以注册的信号量和消息队列个数 */#define configQUEUE_REGISTRY_SIZE                10                                                                                                    #define configUSE_APPLICATION_TASK_TAG          0                                             /*****************************************************************              FreeRTOS与内存申请有关配置选项                                               *****************************************************************///支持动态内存申请#define configSUPPORT_DYNAMIC_ALLOCATION        1    //支持静态内存#define configSUPPORT_STATIC_ALLOCATION                    0                    //系统所有总的堆大小#define configTOTAL_HEAP_SIZE                    ((size_t)(36*1024))    /***************************************************************             FreeRTOS与钩子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 置1:使用空闲钩子(Idle Hook类似于回调函数);置0:忽略空闲钩子 *  * 空闲任务钩子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由用户来实现, * FreeRTOS规定了函数的名字和参数:void vApplicationIdleHook(void ), * 这个函数在每个空闲任务周期都会被调用 * 对于已经删除的RTOS任务,空闲任务可以释放分配给它们的堆栈内存。 * 因此必须保证空闲任务可以被CPU执行 * 使用空闲钩子函数设置CPU进入省电模式是很常见的 * 不可以调用会引起空闲任务阻塞的API函数 */#define configUSE_IDLE_HOOK                        0      /* 置1:使用时间片钩子(Tick Hook);置0:忽略时间片钩子 *  *  * 时间片钩子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由用户来实现, * FreeRTOS规定了函数的名字和参数:void vApplicationTickHook(void ) * 时间片中断可以周期性的调用 * 函数必须非常短小,不能大量使用堆栈, * 不能调用以”FromISR" 或 "FROM_ISR”结尾的API函数 */ /*xTaskIncrementTick函数是在xPortSysTickHandler中断函数中被调用的。因此,vApplicationTickHook()函数执行的时间必须很短才行*/#define configUSE_TICK_HOOK                        0           //使用内存申请失败钩子函数#define configUSE_MALLOC_FAILED_HOOK            0 /* * 大于0时启用堆栈溢出检测功能,如果使用此功能  * 用户必须提供一个栈溢出钩子函数,如果使用的话 * 此值可以为1或者2,因为有两种栈溢出检测方法 */#define configCHECK_FOR_STACK_OVERFLOW            0   /********************************************************************          FreeRTOS与运行时间和任务状态收集有关的配置选项   **********************************************************************///启用运行时间统计功能#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0              //启用可视化跟踪调试#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0    /* 与宏configUSE_TRACE_FACILITY同时为1时会编译下面3个函数 * prvWriteNameToBuffer() * vTaskList(), * vTaskGetRunTimeStats()*/#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                FreeRTOS与协程有关的配置选项                                                *********************************************************************///启用协程,启用协程以后必须添加文件croutine.c#define configUSE_CO_ROUTINES                       0                 //协程的有效优先级数目#define configMAX_CO_ROUTINE_PRIORITIES       ( 2 )                   /***********************************************************************                FreeRTOS与软件定时器有关的配置选项      **********************************************************************/ //启用软件定时器#define configUSE_TIMERS                            0                              //软件定时器优先级#define configTIMER_TASK_PRIORITY                (configMAX_PRIORITIES-1)        //软件定时器队列长度#define configTIMER_QUEUE_LENGTH                10                               //软件定时器任务堆栈大小#define configTIMER_TASK_STACK_DEPTH          (configMINIMAL_STACK_SIZE*2)    /************************************************************            FreeRTOS可选函数配置选项                                                     ************************************************************/#define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1                       #define INCLUDE_vTaskPrioritySet                 1#define INCLUDE_uxTaskPriorityGet                 1#define INCLUDE_vTaskDelete                           1#define INCLUDE_vTaskCleanUpResources           1#define INCLUDE_vTaskSuspend                       1#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Until                     1#define INCLUDE_vTaskDelay                           1#define INCLUDE_eTaskGetState                       1#define INCLUDE_xTimerPendFunctionCall         0//#define INCLUDE_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1//#define INCLUDE_uxTaskGetStackHighWaterMark     0//#define INCLUDE_xTaskGetIdleTaskHandle          0/******************************************************************            FreeRTOS与中断有关的配置选项                                                 ******************************************************************/#ifdef __NVIC_PRIO_BITS    #define configPRIO_BITS               __NVIC_PRIO_BITS#else    #define configPRIO_BITS               4                  #endif//中断最低优先级#define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15     //系统可管理的最高中断优先级#define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5 #define configKERNE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LOWEST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 240 */#define 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configLIBRARY_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 << (8 - configPRIO_BITS) )/****************************************************************            FreeRTOS与中断服务函数有关的配置选项                         ****************************************************************/#define xPortPendSVHandler     PendSV_Handler#define vPortSVCHandler     SVC_Handler/* 以下为使用Percepio Tracealyzer需要的东西,不需要时将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定义为 0 */#if (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 1 )#include "trcRecorder.h"#define INCLUDE_xTaskGetCurrentTaskHandle               1   // 启用一个可选函数(该函数被 Trace源码使用,默认该值为0 表示不用)#endif#endif /* FREERTOS_CONFIG_H */
7. MDK开发环境里面新建 FreeRTOS/src 和 FreeRTOS/port 两个组文件夹

8. 在src文件下添加FreeRTOS/src文件夹所c文件,port文件夹下添加内存分配文件heap_4.c文件和对应内核的port.c文件
  • 本次使用的mcu是M4的内核并且带有浮点运算单元

内核
文件路径
单片机
Context-M0ARM_CM0下的port.c文件
Context-M3ARM_CM3下的port.c文件STM32F103
Context-M4ARM_CM4F下的port.c文件STM32F407/STM32F429
Context-M7ARM_CM7下的port.c文件

因为N32G430 是基于M4的内核所以选择

9. 添加头文件路径复制
  • ..\FreeRTOS
  • ..\FreeRTOS\include
  • ..\FreeRTOS\port\RVDS\ARM_CM3

10. 在中断处理文件 xxx_it.c 中就需要我们注释掉PendSV_Handler()与 SVC_Handler()这两个函数

11. 修改SysTick_Handler函数内容如下

主要是为freertos提供一个时间戳,为系统调度提供时基

中断集中处理文件***it.c文件头部添加复制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SysTick_Handler 修改如下复制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0 */
  •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 void );
  •         xPortSysTickHandler();
  •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       }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0 */
  •   HAL_IncTick();
  •   /* USER CODE BEGIN SysTick_IRQn 1 */
  •   /* USER CODE END SysTick_IRQn 1 */
  • }

12. 接下来就是创建一个任务启动调度器
  • 包含头文件
复制
  • #include "FreeRTOS.h"
  • #include "task.h"

  • 任务函数
复制
static TaskHandle_t  ledtaskHandle=NULL;void LedTask1(void* parm){    for(;;)    {        //闪灯代码         led_toggle(LED0);                vTaskDelay(100);    }}static TaskHandle_t  ledtaskHandle2=NULL;void LedTask2(void* parm){    for(;;)    {        //闪灯代码         led_toggle(LED1);                vTaskDelay(1000);    }}
  • 创建并调度
复制
  •     void test_freertos(void)
  • {
  •     xTaskCreate(LedTask1,"led0",128,NULL,10,ledtaskHandle);
  •     xTaskCreate(LedTask2,"led1",128,NULL,10,ledtaskHandle2);
  •     vTaskStartSchedul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