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op07控制的小功率可调稳压电源怎么扩流

楼主(2023-07-22):
op07由 D/ A 转换器控制。
此电路在大约60欧以上的负载电阻时电压正常。当负载电阻小时输出电压波形就会形变。改变限流电阻r9值,有时会使输出全导通(输出大约有四十多伏)。

能不能加个NPN或PNP的三极管扩流,输出电流能达到4安,工作电压2-36V。谢谢。

r8电位画错,更改

xch
这个需求得用开关电源吧?要不然散热片电风扇没地方安装。有钱别任性

网友A:
“输出全导通”能输出多大电流?
R7、R9也太大了,你算下4A的时候电阻上有多大的电压。

网友B:
(1)抄板电路有误。
(2)胡编乱造,杜撰电路,发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全导通”能输出多大电流?
R7、R9也太大了,你算下4A的时候电阻上有多大的电压。 ...

这电路以前在负载电流0.1a以下很好用
现在要扩流至4a,r9是限流电阻,r9上面电压0.7v时Q3导通使Q2截止,r9阻值调到过0.1欧,r7阻值我由120欧慢慢调至10欧,输出电压波形空载还好,带上大负载就会形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抄板电路有误。
(2)胡编乱造,杜撰电路,发帖用。

感谢指正。c4和r8位置不对。现更改好了。
技术太菜,请多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B:
改为下面的电路:

假设OP07的耐压足够,OP07的7脚直接电源输出R2上端,Q1电路即可取消。但OP07的耐压最高32V,实际无法连接到R2上端,只好加一级共基极放大器升压。
@小和尚520 :不是。而是为了提高U1输出电压到超过VCC,因为OP07的输出最高不会超过VCC+12V。Q1共基极电路为同相位放大器。
Q1的作用是加快动态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为下面的电路:

感谢,明天搭起来试试

网友C:
扩流,用2个三极管(或一个达林顿管)就可以了,当然MOSFET也可以。
不过,个人觉得OP07不是很合适做电源,速度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