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KS32MC45x的ADC功能框图

楼主(2023-07-22):
每个 ADC 接口包括 16 个数据寄存器(ADC 16 次采样各个通道模拟量对应的数字量),以及若
干控制寄存器。
可以同一时刻进行三个通道的采样。
数据寄存器 ADC_DATx 用于存储 ADC 第 x 次采样得到的数字量。被转换的模拟信号来源由寄存
器 ADC_CHNx 中的某 4bit 进行选择(详见 13.2.3)。以 ADC_PCHN0 为例,位[3:0]选择第 0 次采样
的模拟信号来源,ADC_CH0~ADC_CH14 任选,若 ADC_PCHN0[3:0]=0,ADC_PCHN0[7:4]=3,则第 0
个采样的模拟量正端信号来自 IO ADC_CH0,第 1 个采样的模拟量正端信号对应 IO ADC_CH3,以此类推。
负端信号由 ADC_NCHN 指定,如果不需要差分输入,可以将负端指定为模拟地。
采样通道数寄存器 ADC_CHNT 控制每段采样的次数,1~15 对应 1~15 次,不可设置为 0 次。
两段采样次数之和不应超过 16 次。
控制逻辑根据触发配置寄存器 ADC_TRIG 选择来自 MCPWM 或 UTimer 的触发信号启动一段采
样或者软件触发启动。MCPWM/UTimer 会送出定时触发信号。
一段转换(一段内的所有通道采样转换完毕)完成,触发 ADC 转换完成中断。

来源可选使得用户可以灵活配置采样顺序、以及采样信号来源,甚至实现对单个信号多次采样
的目的。控制寄存器使得用户可以配置采样个数,提高采样频率/降低采样功耗。
正负端信号来源均可配置,使得用户可以灵活每次采样的差分信号来源,灵活使用 IO 资源。
过采样允许用户在采样率要求不高但精度要求的场景下,通过多次采样对信号进行平均从而得
到更高的信噪比。

网友A:
16个数据寄存器是说可以保存16个采样结果是吗

网友B:
这些寄存器是所有通道共用的还是单独分配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寄存器是所有通道共用的还是单独分配的啊

按理说应该就是所有通道共用的寄存器

网友D:
在adc的位数范围内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采集的位数吗

网友E:
每个adc接口是说每个adc的路数而不是通道号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adc的位数范围内 我们可以自己定义采集的位数吗

绝大部分都是不可以的 但是我见到过24位的adc是可以设置读取位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