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KS32MC45x的ADC过采样

楼主(2023-07-23):
AD, ADC, dc
ADC 支持对信号过采样求平均后再写入数据寄存器,过采样率范围是 1~128 倍,但只能是 2 的幂次,通过 ADCx_CFG.OVSR 配置。默认 1 次采样即写入数据寄存器,即不进行过采样。如果配置了过采样倍数,则由 ADCx_CHNx 指定的所有信号,均进行多次采样求平均后才写入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寄存器的数值与 ADC 多次转换数值的关系如下公式所示。

过采样可以配合阈值监测使用,此时只有当平均后的数值超过阈值范围时才产生阈值超限事件。
当配置了过采样模式后,每段采样转换时间按倍数增加,并在采样转换完成后产生中断。
通过 ADCx_CFG.TROVS,可以配置一次触发即完成多次(ADCx_CFG.OVSR 次)采样并进行数据平均,
如图 13-3 所示,ADCx_CFG.TROVS=0,ADCx_CFG.OVSR=1 即过采样率为 2,触发后,ADC 对每个信
号都采样两次平均后才将结果写入对应的 ADCx_DAT 寄存器;如果 ADCx_CFG.TROVS=1,则需要多
次(ADCx_CFG.OVSR 次)触发才积累足够数据进行平均,如图 13-4 所示,ADCx_CFG.OVSR=1 即过采样
率仍为 2,则每 2 次触发才累计 2 次数据进行平均并写入数据寄存器。当需要多次触发进行累加时,
每次触发只能采样一个通道,即要求 ADCx_CHNT=1,如果采样多个不同信号,当通道切换时,会导
致不同通道数据累加在一起而得到错误的转换后数据。
过采样可以配合连续采样进行使用,这种场景中,ADC 连续反复对信号进行采样,累计到过采
样次数后将数据存入数据寄存器。

网友:
如何实现过采样和抽取?

网友A:
过采样可以提高对小信号的检测能力,从而扩展ADC的动态范围。

网友B:
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采样频率和采样时间,并注意避免过采样问题。

网友C:
过采样并不能解决所有的ADC精度问题,而且在某些应用中可能并不适用。

网友:
硬件过采样通常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例如多通道转换器或内部缓存器。

网友:
在传统的ADC中,采样频率通常是信号频率的两倍

网友D:
adc器件采样频率由哪个引脚决定

网友E:
通过增加采样次数,可以减小噪声对转换结果的影响,从而提高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F:
过采样可以在硬件或软件层面实现。

网友G:
增加采样频率或增加采样位数。增加采样频率可以提高转换器的动态范围和信噪比,而增加采样位数可以提高转换器的分辨率。

网友:
通过在模拟信号采样之前增加采样频率,以提高转换器的分辨率和性能。

网友H:
可以通过在软件中编写循环来实现,多次读取ADC的值并将其累加,最后再除以采样次数得到平均值。

网友I:
通过对ADC输入信号进行多次采样和平均,以提高转换结果的精度和分辨率。

网友J:
主流的ADC用的是什么方法进行转换的?

网友C:
过采样可能会增加转换时间和系统复杂性。

网友K:
更高的采样频率下获取更多的样本,以提高转换器的分辨率。

网友L:
过采样可以通过滤除高频噪声来提高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M:
过采样技术将采样频率增加到信号频率的几倍甚至更多。

网友N:
通过对多个采样值进行平均,可以减小随机噪声的影响,使得转换结果更加准确。

网友O:
过采样的主要优点是可以提高ADC的分辨率和精度,特别是在处理低频信号或存在噪声的情况下。

网友P(2023-08-31):
如果采样多个不同信号,当通道切换时,会导
致不同通道数据累加在一起而得到错误的转换后数据

网友Q(2023-10-09):
过采样可以进步对于小旌旗灯号的检测本领,从而扩大adc的动态范畴。

网友R:
In traditional ADC, the sampling frequency is usually twice the signal frequency

网友S:
过采样可能无法解决所有ADC精度问题,也可能不适用于某些应用。

网友T:
用什么方法转换主流adc ?

网友U:
经由过程对于adc输入旌旗灯号举行屡次采样以及均匀,以进步转换成果的精度以及分辨率。

网友V(2023-11-10):
必要按照现实利用场景选择适合的采样频率以及采样时候,并细致防止过采样問題。

网友W:
过采样可以滤除高频噪声,提高测量结果的精度

网友X:
更高的采样频率下获得更多的样本,以进步转换器的分辨率。

网友Y(2024-01-08):
经由过程增长采样次数,可以减小噪声对于转换成果的影响,从而进步精度以及分辨率。

网友Z:
过采样技术其实就是靠数据量得到准确值

网友AA:
如果这样设置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进行算法方面的校准了。

网友AB:
过采样可以配合阈值监测使用,此时只有当平均后的数值超过阈值范围时才产生阈值超限事件

网友AC:
过采样可以提升ADC精度

网友AD:
过采样可以配合阈值监测使用,此时只有当平均后的数值超过阈值范围时才产生阈值超限事件。

网友AE:
硬件过采样凡是必要分外的硬件支撑,比方多通道转换器或者内部缓存器。

网友AF:
需要注意的是,过采样会增加ADC的功耗和计算负担

网友AG:
过采样技能将采样频率增长到旌旗灯号频率的几倍乃至更多。

网友AH(2024-02-07):
过采样大概会增长转换时候以及体系复杂性。

网友AI(2024-03-11):
不同的ADC转换方式有不同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