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KS32MC45x CANFD的向上兼容

楼主(2023-07-22):
CAN 协议中存在用于协议扩展的保留位,已用于在 CAN 2.0B 规范之上构建 CAN FD 规范。如果
不使用,保留位被传输为低(显性)。但 CAN 2.0B 规范定义了保留位为高(隐性)的行为。因此,
如果使用此行为的 CAN 2.0B 节点接收到 CAN FD 帧(与 CAN 2.0B 帧相比具有不同帧格式),则这
将导致 CAN 2.0B 节点产生错误帧。这种行为称为“CAN FD 不兼容”。
为了向上兼容新的协议规范,如果节点检测到保留位为高,则应发生所谓的协议异常事件。这
适用于 CAN 2.0B 以及 CAN FD 节点。协议异常事件不会导致接收方采取任何行动。接收方只是忽
略此帧,不回复 ACK,等待总线空闲并可以发送或接收下一帧。对于 CAN 2.0B 节点,这称为“CAN
FD 兼容”,可在一个网络中实现 CAN 2.0B 和 FD 帧的共存。

网友A:
向上兼容的意思是所有的新版本都能兼容以前的老版本吗

网友B:
CANFD可以理解成CAN协议的升级版,只升级了协议,物理层未改变

网友C:
CanFD: 速率可变,仲裁比特率最高1Mbps (与CAN相同) ,数据比特率最高8Mbps

网友D:
CAN标准顿ID长度最长11bitCANFD标准帧ID长度可扩展到12bit。

网友E:
主要区别:传输速率不同、数据长度不同、ID长度不同、帧格式不同

网友F:
现在使用can  新选的单片机上边基本上都是带的canf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