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要设置输出功率,应该在什么时候设置?

楼主(2023-07-22):
请问一下,N32WB031要设置输出功率,应该在什么时候设置?

网友A:
在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在开发套件 \5-Software Development Kit\N32WB03x_SDK_V1.3\projects\n32wb03x_EVAL\prod_test\RF_Test路径下的例程有功率设置,不知道吗?

网友B(2023-10-13):
在蓝牙协议栈初始化完成后,收到APP_BLE_OS_READY事件,然后调用,是不是有这个限制?

网友C(点评):
没有这个限制,再main进入while(1)之前调用即可

网友(2023-11-20):
main进入while(1)之前调用rf_tx_power_set(TX_POWER_Pos6_DBM);即可

网友D(2024-01-02):
功率设置的时候一般不都是初始化的时候么

网友E:
其实这种功率设置,我觉得就在你配置蓝牙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F:
大多数都是初始化,不知道国民这款怎么配置的

网友G:
你看看例程就会了,上面肯定有功率调节啥的

网友H:
手册上没有么?手册上找对应函数,然后例程里找配置位置就OK

网友I:
很多都是在蓝牙配置初始化的时候就配置这个寄存器了

网友J:
输出功率我一直以为是固定的,哈哈

网友K:
直接找例程多好,例程上必然会有

网友L:
话说,N32WB031的功率最大支持多少?

网友M:
设置的时候应该在初始化方面就设置了,如果在应用的时候设置,那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