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国民技术的MCU用什么校准ADC啊?

楼主(2023-07-22):
AD, ADC, MCU, dc
国民技术的MCU用什么校准ADC啊?

网友A:
MCU上的ADC如何检测开路电压

网友B:
某些 MCU 具有内部参考电压源

网友C:
可通过短接 ADC 输入引脚,并将测量结果与预期值进行比较,并进行偏移校正。

网友D:
软件校准和硬件校准。

网友E:
可以使用精确的外部参考电压源来校准 ADC。

网友F:
可以通过一些数**算来校准ADC的输出。

网友G:
将一个已知的标准信号输入到ADC中,然后通过测量ADC输出的电压值与标准信号的电压值之间的偏差,计算出ADC的转换误差。

网友H:
在校准过程中,将测量值与已知的内部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并根据差异进行偏移校正。

网友I:
使用可调电阻器或模拟开关,模拟不同的输入范围,并根据测量结果进行校准。

网友J:
自校准方法通常需要一段时间的采样和计算,但可以实现更高的精度和准确性。

网友K:
软件校准方法是通过软件计算ADC的转换误差,并在每次ADC转换时进行修正。这种方法需要在软件中实现校准算法,并需要额外的存储空间来存储校准数据。

网友L:
在满量程时进行测量,并将测量值与预期值进行比较和校正。

网友M:
可以通过将 ADC 通道连接到此参考电压上来进行校准。

网友N:
过ADC内部的自校准电路来实现校准,无需外部标准信号源。

网友O:
校准参考源,然后输入标准信号进行误差校准。

网友P:
MCU的ADC校准主要有:参考电压源校准,输入标准信号校误差校准。

网友Q(2024-01-02):
正常使用呗,这个好像不难吧

网友R:
你去找一下对应的例程,里面有ADC的应用的

网友S:
校准应该在初始化部分就会有校准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