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n32g452cbl7的flm算法在哪儿?

楼主(2023-07-23):
使用n32g452cbl7的时候发现官方提供的n32g45xpack包安装后flash文件只有一个512k的,有其他存储大小的吗?

网友A(点评):
512K flm兼容其他存储大小的,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B(2024-01-03):
那你就用这个就好了,估计是可以用的

网友C:
Flm嘛,用合适的就行,能烧录就行

网友D:
你试试呗,应该是能用吧?

网友E:
N32G452CBL7的固件库中

网友F:
可能包含在N32G452CBL7的开发工具包中,或者作为单独的库文件提供。

网友G:
可能就这一个吧

网友H:
你的意思是,别的芯片的flm也是这个?

网友I:
这估计是芯片flm兼容其他的了吧

网友J:
你就用就可以了啊,还改什么?

网友K:
应该没有其他的了,你安装pack有啥就是啥

网友L:
没太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是你的flash烧录不了?

网友M:
应该有兼容一说,不然不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