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请问:WB031定时器输入捕获触发DMA的参考例子哪儿有?

楼主(2023-07-24):
请问:WB031定时器输入捕获触发DMA的参考例子哪儿有?

网友A(2024-01-02):
官方的例程不是用DMA写的吗?

网友B:
没用过WB031,这芯片是蓝牙功能的?

网友C:
一般DMA+定时器这块的例程应该是有的

网友D:
你看看手册,自己写个也行,这个估计不难

网友E:
参考一下ST的逻辑思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您可以在N32WB031的官方文档、开发板或开发工具的示例代码、相关论坛或社区中搜索相关的参考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