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N32G的芯片在移植freertos之后不能支持c++,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3-07-24):
N32G的芯片在移植freertos之后不能支持c++,怎么回事儿?

网友A(2024-01-02):
提示什么?是编译报错么?

网友B:
你是不是用keil的配置了,keil里需要选择支持C++好像才行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看编译报错的提示呗

网友D:
大部分就是开发环境搞得事情,是配置方面,不支持C++导致

网友E:
不支持?不应该的啊,你用的啥开发环境?

网友F:
可能是编译器和工具链问题

网友G:
可能是FreeRTOS本身不支持C++

网友H:
如果可能,尝试简化或重写您的C++代码,使其更接近C语言的语法和特性。

网友I:
检查并确保工具链和编译器的正确配置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