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PLL_FB_DIV负责什么?

楼主(2023-07-22):
PLL_FB_DIV如果是例程的75没法跑起来进HardFault,改成60就可以跑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请问您用的mcu型号是

网友B(2023-12-17):
估计是频率分频系数吧

网友C:
你这个估计75是超频了?可能就跑不起来了呗

网友D:
你用示波器看看你的晶振呗,看有波形不

网友E:
一般来说,进入到硬件中断就是硬件配置的故障吧

网友F:
那你就按照60这个数跑呗

网友G:
PLL的功能
参考一下这个,https://mcu.eetrend.com/content/2022/100558673.html

网友H:
你用的那款MCU啊?

网友I:
看PLL就知道是倍频啊,so,你懂得

网友J:
改成60说明时钟配置都正常呗,你改成75不正常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