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在写代码的时候,大家喜欢用指针还是数组?

楼主(2023-07-22):
在写代码的时候,大家喜欢用指针还是数组?

网友A:
有些场合用指针反而麻烦,需要分配内存

网友B:
当然是比较喜欢用数组的了  省心啊

网友C:
我喜欢用数组 因为用指针的话 我还得给数据指定存储地址

网友D:
这个没有绝对,关键还是看应用,各有各的优劣势。

网友E:
我只有在特定的需求下才会使用指针

网友F:
我喜欢用数组  存在哪里都不用管 自动的就搞定了

网友G:
估计绝大部分人都是用数组 不用指定地址啊

网友H:
数组自己自动存储  指针需要我们制定存储地址 比较麻烦

网友I:
这个要看具体应用吧,不同的场景指针和数组有不同的优势。

网友J(2023-11-30):
看复杂程度,简单就数组,复杂就指针

网友K:
这取决于具体的编程语言和编程环境,也取决于你正在解决的具体问题。

网友L:
指针提供了对内存的直接访问,使得你可以动态地操作数据,这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然而,使用指针也需要特别小心,因为错误的指针操作可能会导致程序崩溃或者其他错误。

网友M:
数组在许多语言中是常用的数据结构,比如Python、Java、JavaScript等。数组提供了方便的索引和访问数据的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数组可能比使用指针更简单、更直观。

网友N:
一般是应用的数组比较多

网友O:
其实用啥都行,看自己习惯

网友P:
我觉得还是用的数组比较舒服,因为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Q:
当然是数组啊,这用着多好

网友R:
指针这块,能少用少用,容易溢出

网友S:
我是用数组比较顺手了,指针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