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0芯片的RTC精度咋样?

楼主(2023-07-22):
SWM340芯片的RTC精度咋样?

网友A:
您好,需要用RTC做定时还是时钟

网友B:
个人认为内置的时钟的精度都不会很高

网友C:
内部的RTC精度可想而知,不过还是看应用要求。

网友D:
这个得看楼主想要多大的精度了

网友E:
不能说怎么样 其实就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看楼主的预期了

网友F:
普通的RTC精度为20ppm,这时一个月的误差是(24*60*60*30)*20/1000000=51.84s;高精度的RTC为5ppm,这时一个月的误差是12.96s。

网友G:
如何通过编程代码来提高rtc的精度或者在使用过程中进行校对呢

网友H:
基本上所有单片机的rtc的精度都不会有太大的浮动

网友I(2023-12-17):
内部RTC的话一般吧

网友J:
这个内部RTC大多数受环境啊这种影响

网友K:
我觉得一般,不能比专用芯片更OK

网友L:
精度还行,但是会受环境影响

网友M:
你看要干啥呗,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用个RTC内部的,也是不错了

网友N: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O:
大概还不错,不过我确实没用过内部RTC

网友P:
我觉得还行,你用例程跑起来看看呗

网友Q:
能有啥问题,我觉得精度是OK的

网友R:
SWM341吧还是34S,340是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