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的晶振必须要用12M的吗

楼主(2023-07-22):
SWM34的晶振必须要用12M的吗

有内部晶振

网友A:
您好,如果不使用USB外设的话2~32M都可以

网友B(2023-09-09):
可以不接外部晶振吗.

网友A:
如果用到USB模块的功能,需要是12M的外部晶振; 如果用一串口或CAN等高速通讯,在高温时为了避免分频对不准,也建仪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C:
不一定。晶振的频率选择取决于具体应用需求。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不同频率的晶振。

网友D(2023-12-18):
看你需要的外设,好像USB部分用到了

网友E:
这个不知道啊,一般也不研究这个,哈哈

网友F:
大概是不需要吧,我觉得MCU还能指定晶振的?

网友G:
你就用12M的呗,听推荐的准没错

网友H:
大部分是看你需要的外设,我看FAE说用USB就必须用外置12M的

网友I:
内部晶振不行?我觉得还行的啊

网友J:
一般来说,USB也不用必须12M的啊,是内部分频搞不好了?

网友K:
其实,我觉得,官方应该弄个在线配置功能,配置这种时钟和底层外设啥的

网友L:
应该不用完全必须12M的吧

网友M:
可以不用,你可以换个晶振试试嘛

网友N:
SWM34的晶振必须要用12M的吗

网友N:
为了确保SWM34微控制器的正常运行和稳定性,建议您使用12MHz的晶振,并根据您的具体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