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使用SWM34的话,用jlinkV8是否可以啊?

楼主(2023-07-23):
使用SWM34的话,用jlinkV8是否可以啊?

网友A:
不可以的,34系列时M33内核

网友B(2023-12-18):
换吧,肯定不行,V8不支持的

网友C:
之前我试过了,确实是不好使

网友D:
你用jlinkV9以及以上就行

网友E:
V8太老了啊,你换个比较合适

网友F:
当然不可以喽,之前用过就不行

网友G:
内核不允许,不过其实我知道jlinkV8确实也不行,我之前试过就仿真不了

网友H:
直接用DAPlink吧,简单还啥都支持

网友I:
不能用V8,肯定是不能了

网友J:
JlinkV8不能仿真M33的内核

网友K:
反正JLINKV8是不行,你得用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