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JLINK-V9找不到SWM341,怎么回事儿?

楼主(2023-07-23):
这是因为jlink盗版,就不好使了么?

您好,V9是可以的,但是keil中设别jlink时有时会弹出盗版弹框,这时要点NO或者关闭弹窗,不能点yes

网友A:
如果不是盗版的问题
可以查一下硬件(电源电压,连线)
芯片是否损毁
target是否配置好
烧录口是否占用
是否加密
或者用ISP模式擦除一下芯片

网友B(2023-11-30):
应该是硬件驱动问题吧

网友C:
可能是因为该工具的版权被侵犯了或者其相关文档受到了损坏

网友D:
估计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吧

网友E:
你升级一下版本,可能就好使了

网友F:
是不是你线接的不对啊?

网友G:
一般来说,jlinkV9肯定是支持341芯片的

网友H:
你芯片锁了?

网友I:
啥找不到?是keil里找不到吗?还是哪儿?

网友J:
大部分就是没单独供电吧,目标板要单独供电才行的

网友K:
我用jlinkV9也是OK的啊,你这咋不行了呢

网友L:
感觉像你芯片不中了,或者接线没接对呢

网友M:
直接换一块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