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IAR下载swm181的程序 断电程序不保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7-23):
大佬们  IAR下载swm181的程序  断电程序不保存是怎么回事

网友A(点评):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情况吗,用的那个例程,和实验现象

网友B:
楼主的具体的现象是什么  是不运行程序了呢 还是什么的?

网友C:
楼主如何确定是断电之后程序没有保存下来呢

网友D:
楼主没有特别设定程序下载的位置吧

网友E:
现象是什么 断电再上电程序不运行吗

网友F:
楼主运行的是自己编写的程序还是管网例程啊

网友G:
**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实验的现象 并附上源代码

网友H(2023-12-18):
感觉像你芯片配置的不对呢?

网友I:
是不是烧录的方式不对,你得选择哪个debug吧,应该

网友J:
看看你IAR的配置工程

网友K:
直接用keil多好啊,非要用IAR

网友L: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是你IAR的配置可能有问题,才这样

网友M:
换成keil吧,比较简单,而且配置还好弄

网友N:
断电不保存的话,有点像ST的boot配置,配置成调试模式了

网友O:
你这个是不是芯片有问题啊?

网友P:
你调试可以,但是断电就没程序了?

网友Q:
你这现象第一次见,哈哈,有点玄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