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的SWM181CAN支持自动重传么?

楼主(2023-07-24):
请问,华芯微特的SWM181CAN支持自动重传么?

支持的

网友A:
/******************************************************************************************************************************************
* 函数名称:        CAN_Transmit()
* 功能说明:        CAN发送数据
* 输    入: CAN_TypeDef * CANx        指定要被设置的CAN接口,有效值包括CAN
*                        uint32_t format                CAN_FRAME_STD 标准帧    CAN_FRAME_EXT 扩展帧
*                        uint32_t id                        消息ID
*                        uint8_t data[]                要发送的数据
*                        uint32_t size                要发送的数据的个数
*                        uint32_t once                只发送一次,即使发送失败(仲裁丢失、发送出错、NAK)也不尝试重发
* 输    出: 无
* 注意事项: 无
******************************************************************************************************************************************/
void CAN_Transmit(CAN_TypeDef * CANx, uint32_t format, uint32_t id, uint8_t data[], uint32_t size, uint32_t once)

谢谢

网友B(2023-12-18):
官方都有资料的,直接看就好了

网友C:
还没用过华芯微特的CAN外设呢,有机会试试

网友D:
一般是支持的,可以看看CAN_Transmit函数

网友E:
应该支持的吧,这不是一些外设的基本操作么

网友F:
估计是支持,不过SWM181确实用的不多,基本没玩过

网友G:
华芯微特的SWM181CAN模块支持自动重传功能。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自动重传功能,需要在CAN控制器的配置中进行相应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