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使用官方HMI的demo,遇到过这个1.93mb的U盘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3-07-24):
使用官方HMI的demo,遇到过这个1.93mb的U盘的问题怎么解决?

您好,需要擦除一下外部flash,具体操作上位机使用手册有具体说明

网友A(2023-12-18):
哈哈,你这个问题,我见到过,好像需要配置flash的flm才行

网友B:
你用电脑也能擦吧

网友C:
你都是U盘了,电脑擦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D:
这是为啥,当时不是16M的存储吗

网友E:
一般需要格式化吧,估计能行

网友F:
电脑可以进到磁盘管理,看看

网友G:
我记得手册上有写,需要配置一下flm

网友H:
你需要把原来的flash的flm加上,然后选择flash擦除才行

网友I:
你这个不就是SWM34S的应用手册么

网友J:
得格式化,而且还得先分区才能格式化

网友K:
首先确认这个U盘是否只有1.93MB的容量。如果U盘本身容量大于此数字,可能是U盘存在故障或者文件系统损坏。你可以尝试在其他设备上使用此U盘,看是否可以正常识别和访问。

网友L:
可能是由于U盘的驱动程序未正确安装或损坏。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特别是如果你最近对系统进行了更新。

网友M:
请检查U盘的格式(例如FAT32、NTFS等)和标准(例如USB 2.0、USB 3.0等),确保它们与你的设备兼容。

网友N:
检查U盘与你的设备之间的连接。确保连接线缆没有损坏,并尝试在不同的端口上连接U盘。

网友O:
格式化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