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板载的片上flash不够用,大家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2023-07-24):
板载的片上flash不够用,大家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A:
您好,请问使用的mcu型号是?

网友B:
通过QSPI接Nor Flash,利用XIP特性映射片外Nor Flash到线性地址空间来运行片外程序。

网友C:
swm34svet6支持QSPI XIP吗?性能咋样?内部cache效果如何?
是否可以将Flash中的代码加载到内部8M sdram执行?

网友D:
外挂SPI flash

网友E:
如果容量需求不大,加外部EPPROM,如果需求大,就加外部串行FLASH。

网友F:
可以尽量优化一下代码 看看能不能减小代码的体量

网友F:
可以选择外接一块flash啊 不过要考虑接口

网友G:
一般来说flash都是什么接口的啊

网友H:
外挂SPI flash都搞定了

网友I:
一般单片机自己的flash就完全满足要求 先看看是不是自己代码的问题

网友J:
我不喜欢外挂flash芯片 重新选一个flash大的单片机好了

网友K:
哪种接口的flash的数据传输速度快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哪种接口的flash的数据传输速度快啊

个人认为是并口速度最快 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接口的很少了

网友M:
据说341内置的 SDRAM 不带CACHE

网友N:
加外部EPPROM

网友O(2023-09-05):
可以通过优化程序代码来压缩flash存储空间,去除不必要的代码和函数,删除未使用的变量等,来让程序更为紧凑

网友P:
在选择处理方式时,需要充分考虑应用程序的存储需求、数据量、写入速度等因素。

网友Q:
代码优化可以帮助减小程序的尺寸,从而减少Flash的使用量。

网友R:
可以考虑将部分程序或数据存储在外部Flash中,然后在系统运行时通过外部接口如SPI进行读取和写入。

网友S:
如果硬件允许,可以考虑更换容量更大的Flash芯片。这需要考虑硬件兼容性和成本等因素。

网友Q:
可以考虑对应用程序进行优化,减少存储空间的需求。

网友T:
在使用中,将部分程序、数据存储在外部flash中,同时使用Flash接口进行读取写入,可以节约片上Flash资源,提高存储容量

网友U:
对于需要存储的数据,使用压缩算法进行压缩,以减小存储空间的占用。

网友V:
如果应用程序需要长期保存数据,但是FLASH的写入速度可能不足以满足需求,可以考虑通过重复写入数据的方式来增加存储空间。这可以通过在FLASH中使用多个分区来实现,将数据分成多个部分进行写入。

网友W:
可以使用SD卡来扩展系统的存储空间,这种方式比较方便,但是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U:
使用时要对一些变量进行标识,比如使用volatile关键字

网友X:
对于需要存储的数据,可以考虑使用数据压缩算法来减小存储空间的需求。当需要读取数据时,再解压缩数据。

网友Y:
将部分数据或代码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中,而不是片上Flash中。

网友Z:
可以通过接口(如QSPI)连接到MCU,提供额外的存储容量。

网友AA:
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编译器,采取良好的编程习惯,以及删除未使用的变量和函数等方式实现。

网友:
对软件进行优化,删除不必要的代码和数据,减小存储空间的占用。可以通过静态分析工具或编译器选项来识别和删除未使用的代码、变量和函数。

网友AB:
通过优化程序代码,减少编译后的代码存储大小,从而尽量减少对片上Flash的占用。

网友AC:
如果板载的FLASH容量不足以满足需求,可以考虑使用外部FLASH来扩展存储空间。这可以通过使用SD卡、USB闪存盘等外部存储设备来实现。

网友:
如果存储空间不足且上述优化策略都无效,可以考虑升级到更高容量的Flash存储器件,便于程序开发和数据存储

网友AD:
如果硬件支持,考虑将片上Flash替换为更高容量的型号。这可能需要对硬件进行修改或升级。

网友AE:
可以使用外部的SPI或I2C接口的flash来扩展板载的flash空间,这样可以大大增加系统的存储空间。

网友Z:
对于需要存储的数据,考虑使用更加节省空间的存储方式。例如,使用位压缩或字典压缩等技术来减小数据的存储空间占用。

网友AF:
连接一个外部Flash芯片或SD卡等可扩展存储设备,通过SPI、I2C、SDIO等接口与主控器通信。将部分数据或代码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中,从而扩展可用的存储空间。

网友AG:
如果应用程序需要存储的数据量较大,但是FLASH的存储空间仍然不足以满足需求,可以考虑使用虚拟内存的方式来扩展存储空间。虚拟内存可以让应用程序将数据存储在内存中,而将数据存储在FLASH中。在需要存储数据时,可以将其从内存中读取,并将其写入FLASH中。

网友AH:
如果板载Flash容量不足,可以考虑连接外部存储器,如SD卡、EEPROM、外部NOR Flash或NAND Flash等。这样可以扩展存储容量,并在需要时访问额外的存储空间。

网友AI:
可以考虑升级到更高容量的Flash存储器件。

网友AJ(2023-10-07):
在选择处置方法时,必要充分考虑应用程序的存储需求、数据量、写入速率等身分。

网友AK:
代码优化可以帮忙减小步伐的尺寸,从而削减flash的使用量。

网友AL:
如果容量需求不高,可以增加外置EPPROM。

网友AM:
可以使用SD卡扩展系统的存储空间,这样更方便,但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

网友AN:
在使用时,需要识别一些变量,例如使用volatile关键字

网友AO(2023-11-07):
对于需要存储的数据,使用压缩算法来减少存储空间的占用。

网友AP:
外部Spi, Flash

网友AQ:
您可以考虑优化应用程序以减少存储空间需求。

网友AR:
将一些数据或代码存储在外部存储器中,而不是芯片闪存中。

网友AS:
外扩flash存储芯片啊!

网友AT:
外挂一下flash

网友AU:
再添加外部一些存储设备

网友AV:
通过QSPI等接口连接到MCU可以提供额外的存储容量。

网友D(2023-12-08):
如果差的不多,外扩一个小容量的串行flash。

网友AW:
扩展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AX:
你用的是啥芯片啊?

网友AY:
为啥不够大?你这是干啥了,哈哈

网友AZ:
都是改一下flash大小呗

网友BA:
你要是MCU内部的不够大,那就完了,换芯片吧

网友BB:
一般都是换个flash芯片,换个大的就好了

网友BC:
你这是啥应用啊,还不够大

网友BD:
有点猛了,一般都是扩展16M的,16M还不够啊

网友BE:
再扩展呗,反正SPI的可以级联的

网友BF:
多数是加一片芯片,或者换个大点的flash

网友BG(2024-02-18):
您可以考虑升级到更大容量的闪存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