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支持de模式驱动rgb吗

楼主(2023-07-25):
(无正文)

网友A:
de和hv都可以哦!

网友B(2023-12-18):
啥是DE模式?

网友C:
一般34是支持RGB的

网友D:
可以支持的,这是没问题的

网友E:
必须支持啊,还支持其他功能呢

网友F:
你直接看看数据手册呗,上面是有的

网友G:
支持,DE模式(Data Enable Mode)是一种基于数据使能信号的驱动模式。在DE模式下,显示屏通过控制数据使能信号(DE)来传输和显示像素数据。

网友H:
我看手册好像还支持HV模式呢

网友I:
这个DE模式通常用于行扫描式的显示屏,如TFT-LCD。所以肯定支持的

网友J:
应该都支持,毕竟SWM34是专为显示而推出的

网友K:
好像楼主得看看手册了,这个手册会写,但一般都没注意过

网友L:
SWM34SRET6显示开发板使用12MHz的外部晶振,通过改动系统时钟配置文件,可以将系统主频设置为1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