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的MCU支持jtag烧录吗?

楼主(2023-07-25):
比较好奇,华芯微特的MCU支持jtag烧录吗?

网友A:
可以使用JTAG接口进行调试和烧录

网友B:
通常需要使用JTAG烧录器,将烧录器通过JTAG接口与目标芯片连接,然后使用烧录软件

网友C:
可以通过JTAG接口进行烧录和调试操作

网友D:
参考华芯微所提供的相关文档和资料,以了解他们的MCU产品是否支持JTAG烧录

网友E:
很多MCU芯片是有JTAG这个接口芯片的

网友D:
ARM内核的芯片都有JTAG接口

网友F:
查阅华芯微特官方的资料

网友G:
MCU通常支持JTAG

网友H:
一些MCU具备调试功能和调试接口,如JTAG、SWD等

网友I:
华芯微特的MCU具有JTAG编程功能

网友J:
华芯微特的MCU通常支持JTAG烧录。

网友K:
通过JTAG接口, 可以使用调试器或编程器与MCU进行通信,进行调试、烧录和其他操作

网友L:
ARM内核的都支持JTAG的

网友M(2023-12-19):
没注意过啊,一般都是用SWD烧录的

网友N:
应该是支持JTAG接口的吧

网友O:
我建议啊,还是直接SWD就可以了

网友P:
为啥要强调用JTAG接口烧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