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NUCLEO-H563ZI测评】1.开箱+点灯测试

楼主(2023-07-22):
                             【NUCLEO-H563ZI测评】1.开箱+点灯测试
收到这板子,很高兴,于是周末就宅在家中摸板子了。这不,太新了 mbed还不支持呢,白折腾了。
还是直接用stm32cubeide吧。从stm32cubemx配置好了进去也可以。
生成项目后如下:

编写一个测试文件gpiotest1.c 并加入项目中
/*
* gpiotest1.c
*
*  Created on: Jul 22, 2023
*      Author: zhanx
*/
#include "main.h"
void gpiotest1(void)
{
        HAL_GPIO_WritePin(LED2_YELLOW_GPIO_Port, LED2_YELLOW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LED1_GREEN_GPIO_Port, LED1_GREEN_Pin, GPIO_PIN_RESET);
        HAL_GPIO_WritePin(LED3_RED_GPIO_Port, LED3_RED_Pin,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00);
        HAL_GPIO_WritePin(LED2_YELLOW_GPIO_Port, LED2_YELLOW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ED1_GREEN_GPIO_Port, LED1_GREEN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LED3_RED_GPIO_Port, LED3_RED_Pin, GPIO_PIN_SET);
        HAL_Delay(1000);
}
在main.c中包含并调用函数gpiotest1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ADC1_Init();
  MX_ETH_Init();
  MX_ICACHE_Init();
  MX_LPUART1_UART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MX_UCPD1_Init();
  MX_USB_PCD_Init();
  MX_MEMORYMAP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include "gpiotest1.c"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gpiotest1();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编译运行就OK了。

网友A(2024-01-12):
这芯片提供了固件库开发的方式了么?

网友B:
点灯很秀啊,其实这么大的芯片,我在想能做点什么呢?

网友C:
H5的话是不是驱动RGB屏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D:
这芯片的主频多少?

网友E:
Mbed的话一般都怎么玩?什么方向会用到这种开发模式?

网友F:
其实玩玩RTT也是可以的了,毕竟现在RTT的操作系统很好用

网友G:
不知道这芯片的资料咋么样,全不全,如果要是还不错就很好了

网友H:
期待楼主做一些其他的评测,好让我学习学习,哈哈

网友I:
这芯片确实太新了,导致我现在都不知道它啥时候推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