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1卡返回波形,一接入单片机就变化,无法进行输入捕获

楼主:
M1卡返回波形正常,一接入单片机输入引脚波形发生变化,无法进行输入捕获。

网友A(2023-08-16):
那可能就是电路设计有点问题了吧

网友B:
你单片机引脚都咋配置的啊?

网友C: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为啥要捕获呢?你可以用芯片的IRQ中断判断是否有卡啊

网友E:
你说的返回波形正常,就说明,硬件没问题而已,但是你单片机咋配置的,这个得看看

网友F:
其实有个读卡的函数,就用这个就行,没必要定时输入捕获吧

网友G:
一般我们读M1卡,都是定时的寻卡,就好了

网友H:
这个很大一部分跟你IO的配置有些关系

网友I:
可能有什么阻抗之类的吧,如果不匹配,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J:
你的M1读卡芯片用的啥接口,接单片机啊?

网友K:
你是在做ID卡读取吧?是M1么?

网友L:
是不是硬件设计有问题啊

网友M:
硬件应该问题不大,可能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N(2023-10-21):
得看看你单片机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