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芯片的电路设计,芯片的几个电源脚共用一个电容是否可以?

楼主(2023-07-23):
航顺芯片的电路设计,芯片的几个电源脚共用一个电容是否可以呀?

网友A:
这个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电源脚加电容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们首先要弄明白电源脚加电容的原因是什么

它有两个作用1、滤除外界辐射的高频干扰;2、滤除单片机工作时自身产生的脉冲干扰

网友C:
我觉得如果这几个电源脚离着近的话 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网友D:
容值的电容,有的谐振频率,去耦半径,因此放在靠近芯片的位置

网友E:
每个电源引脚单独放置一个旁路电容

网友F:
利用电容充放电的原理,通俗的讲,外部高压高于电容极板两端电压时对极板充电,低于电容极板两端电压时对极板放电,在充/放电之间,就把电压中的“波”(高频)起伏削弱了,从而起平抑电压的作用,电压就变的平稳了

网友G:
小电容靠近管脚放置,大电容放置在IC周围

网友H:
最好不要这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