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手册写的仲裁器,是什么外设啊?

楼主(2023-07-26):
航顺手册写的仲裁器,是什么外设啊?没咋看明白呢

网友A:
仲裁器应该并不是顺航的独有的功能

网友B:
仲裁器(arbiter) 在FPGA主要用于多个source源同时发出请求时,根据相应的优先级来响应哪一个source

网友C:
所谓的仲裁器其实就是一个判定优先级别的功能

网友D:
轮询仲裁在每次响应完request后会对优先级进行更新,而固定优先级则不需要此步骤

网友E:
轮询仲裁器的实现分为检测仲裁器输入口source信号源的request,根据当前仲裁器的优先级响应相应的request,仲裁器grant输出source端的请求,更新仲裁器的优先级。

网友F:
在多模块共享同一资源时,需要仲裁器来决定谁可以使用共享资源

网友G:
看错厂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