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串口配置是不是和ST的差不多?

楼主(2023-07-24):
今天用沁恒的串口配置,感觉有些麻烦,不知道航顺的麻烦不

网友A:
基本上串口的使用都是一样的 但是寄存器的配置是不是相同就不敢说了

网友B:
所有型号的都差不多 一样的配置流程 就看寄存器的差别了

网友C:
串口方面肯定是差不多的  主要关注的还是io引脚本身的配置

网友D:
如果只是针对串口来说的话基本相同 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E:
没有差别 无非就是波特率之类的通用的参数

网友F:
没啥区别 但是一定要注意因为芯片的厂商不同 所以在寄存器的定义上肯定会有所不同

网友G:
有细微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