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人用过HK32W020KEU6的低功耗性能么?

楼主(2023-07-28):
有人用过HK32W020KEU6的低功耗性能么?感觉咋样?低功耗效果怎么样?

网友A:
这个本身就不是低功耗系列

网友B: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降低MCU的工作频率,减少CPU时钟周期和功耗

网友C:
建议您查阅该型号的数据手册、技术规格或参考手册

网友D:
功耗/性能比最低185μA

网友E:
在低功耗领域真的是王者么?

网友F:
HK32W020KEU6系列微控制器采用了多种低功耗技术

网友G:
HK32W020KEU6支持多种低功耗模式,包括深度睡眠模式、待机模式和休眠模式等

网友H:
最低功耗的是待机模式,在此模式下,最低只需要 2.2uA 左右的 电流。

网友I:
低功耗 最低多少

网友J:
HK32W020KEU6微控制器具备灵活的时钟管理功能,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时钟源和时钟频率,以实现动态功耗调整。

网友K:
支持外设的低功耗模式以及各种唤醒机制,可以使特定外设在闲置时进入低功耗状态,并在需要时快速唤醒。

网友L:
支持多种低功耗运行模式,如低功耗运行模式 (Run mode) 和睡眠模式 (Sleep mode),在这些模式下,MCU 可以以较低的功耗运行。

网友M:
具体的低功耗性能和功能取决于 HK32W020KEU6配置

网友N:
这个有低功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