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降低MCU的工作电压能不能降低功耗?

楼主(2023-07-22):
这样会不会对稳定性有影响啊?

网友A(2023-11-24):
一般只要在给定的工作范围内,都不有什么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ADC DAC OPA 等外设时需要关注其通用的工作电压和电流范围

网友B:
降低主频有希望降低功耗,降低电压够呛

网友C:
还是降低主频吧

网友D:
在芯片规定的电压范围内一般是不会影响稳定性的,MM32 MCU有多种低功耗模式,能有效降低功耗,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 电压降低是可以降低功耗的

网友F:
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有的外设有最低工作电压要求

网友G: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降低功耗的 但是降低的程度不大

网友H:
只要工作电压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 就不会影响运行的稳定性

网友I:
降低工作电压 降低主频都可以减少功率的消耗 但是一定要保证电压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网友J:
原来是5V工作单片机 现在大部分是3.3的了  能降低功耗

网友K:
有的外设如ADC使用时需注意工作电压,其他没什么影响

网友L(2023-12-26):
降低MCU的工作电压确实可以降低功耗,因为MCU的功耗与工作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降低工作电压可以显著降低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然而,这可能会对MCU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网友M:
降低工作电压可能会导致MCU的逻辑电平发生偏离,从而影响信号的传输和数据的处理。如果电压过低,还可能会导致MCU无法正常工作或出现运行错误。

网友N:
降低工作电压可能会增加MCU的噪声容限,使其更容易受到电源噪声和其他干扰的影响。这可能会影响MCU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O:
我的理解是可以降低功耗的。但是不如低功耗模式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