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凌欧是支持多种接口的吗?都有什么?

楼主(2023-07-23):
一般mcu都有多种接口可以供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和交互。凌欧都有哪些接口的呀?

网友A:
串口,IIC,SPI,CAN我们芯片都有,基本可以满足市面上所有的应用需求,作为电机专用芯片我们还SIF单线通讯功能

网友B:
常用的接口都应该是有的  iic  spi  不知道lin有没有

网友C: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以太网的接口呢

网友D:
大部分的通讯接口凌鸥应该都是支持的

网友E:
基本上大众的都能有 主要是能同时有几个接口工作

网友F:
SIF单线通讯是否是需要一个供电一个数据线的通讯方式呢

网友G:
请问SIF单线通讯功能是什么通讯方式呢

网友H(2023-10-23):
凌欧系列产品通常会支持多种接口类型,USB接口、HDMI接口、RGB接口、I/O接口、网络接口等

网友I:
IIC,SPI,CAN这些应该都有 串口,以太网有吗?

网友J:
串口,IIC,SPI,CAN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高性能一点的还有USB和以太网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