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欧支持I2C吗?

楼主(2023-07-23):
凌欧支持I2C吗?双线串行总线接口,用于连接多个外部I2C设备,如传感器、存储器之类的?

网友A:
我们芯片是支持的,而且配了相关例程,欢迎你来测试验证

网友B:
能用i2c协议通信

网友C:
参考其数据手册或参考资料

网友D:
I2C总线只要你遵从它的协议不管什么机都行

网友E:
iic不直接支持的。

网友F:
可以用IO口模拟I2C通讯

网友G:
IIC一般用模拟的较多

网友H:
用普通IO口来模拟IIC时序,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相应的代码

网友I:
集成I2C功能的

网友J:
没有I2C模块

网友K:
时序不复杂,可以用 I o口仿真。

网友H:
内部有I2C接口

网友L:
可以查阅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M:
查阅相关文档是确定单片机是否支持I2C以及如何使用它的最佳方法。

网友N:
单片机自带i2c总线

网友O:
大多数现代的单片机都提供对I2C总线协议的支持

网友P:
硬件IIC都是支持的

网友Q:
IIC是一个很简单的外设,现在MCU基本上都支持。

网友R:
现在搞设计的都不看芯片手册的吗?

网友S(2023-10-09):
参考其数据手册或者参考资料

网友T:
Iic is not directly supported。

网友U:
您可以参考微控制器的数据手册

网友V:
i2c总线可以在任何机器上工作,只要你遵循它的协议

网友W:
时序并不复杂,可以使用端口i和端口o进行模拟。

网友X(2023-11-09):
一般来说,如果凌欧的硬件和固件支持I2C协议,那么它就可以使用I2C接口进行通信。

网友Y:
IiC通常使用更多的模拟

网友Z:
查阅相干文档是肯定嵌入式是不是支撑iic和怎么利用它的最好法子。

网友AA:
I2C总线遵从它的协议就行吧,应该支持的

网友AB:
I2C一般的用IO口进行模拟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选用具有I2C模块的MCU

网友AC:
IIC肯定是必备通信外设啊

网友R:
现在应该找不出一个不支持IIC的单片机吧

网友AD:
Iic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外设,现在主要由MCU支持。

网友AE(2023-12-23):
微控制器带有i2c总线

网友AF:
可以模拟i2c通信使用IO端口

网友AG(2024-02-01):
大多数现代微控制器提供对i2c总线协议的支持

网友AH:
现在连设计师都不看芯片说明书了吗?

网友AI(2024-03-11):
iic应该大部分都有的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