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抗干扰和稳定性解决的方式方法记录

楼主(2023-07-23):
电磁兼容性(EMC)设计:遵循良好的EMC设计准则,减少信号之间的干扰和辐射。

使用抗干扰电路:采用抗干扰设计技术,如滤波器、隔离和屏蔽等,降低干扰的影响。

仿真和验证:通过电路级和系统级仿真,验证电路的抗干扰性能,找出潜在的问题并进行优化。

增加冗余和错误检测:引入冗余电路和错误检测机制,提高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2023-10-25):
电磁干扰的话,这个就是堆保护器件才行

网友B:
一般都是有一定规范设计的,根据规范设计就好了

网友C:
建议熟练使用TVS和ESD这种器件

网友D:
一般都是保护,而不是滤波

网友E:
硬件是一方面,也可以从软件层面上做一些容错设计。

网友F:
其实干扰得看干扰源是啥

网友G:
电源干扰的话,加个电容估计就行

网友H:
很多时候,干扰其实就是自己电路设计不合规则

网友I:
EMC确实比较难弄,很多时候设计很麻烦

网友J:
用仿真只是能证明这么做可能OK,但是实际出现的问题还是不能少

网友K:
冗余设计看有没有必要吧,一般电源冗余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