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加RC防止震荡的原因

楼主(2023-07-23):
为什么书本上说增加RC后可以防止运放震荡?这个原因是什么?改变了输出的相位?还是增加呢?由哪位能具体解释吗?

网友A:
震荡的原因是相位裕量(phase margin)不够,所以预防震荡应该是增加了极点,使相位前置90度

@zyj9490 :对,当时脑袋卡顿了
增加零点。
正确理解是在反馈网络中实现了超前校正。RcCc,使得环路增益相位裕度增加,阻尼糸数增加。

网友B:
传递函数以及控制理论的重要性

网友C(2023-08-22):
建议你先别看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