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写EEPROM需要关闭中断吗?

楼主(2023-07-23):
各位好,

现在用一款国产32bit M0核MCU,外部外挂了一颗EEPROM,AT24C04,IO口模拟I2C接口通信,每写一次数据都会保存到EEPROM,写入和保存数据都使用了均衡算法。

我的问题是,写入数据时,需要关闭中断吗?我的程序中开启了1ms定时器中断,听说当写入数据时,如果被中断打断,将导致数据丢失。
现在我是没管它,没关中断,就直接写的,测试了几个月,没有发现一次数据写入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也搞不懂到底要不要关闭中断。
如果关闭中断,会不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因为我的按键都是放在中断扫描的,关掉后会不会导致按键又出问题了。

求教有这方面经验的大神指教。

谢谢

要
xch
哪个型号MCU?

网友A:
从理论上,对于写入EEPROM的操作应当在一个中断保护区域内完成。
但在我的实践中,由于其它中断的处理时间,占用时间较少,对于低速的I2C操作的影响很小,所以,我也没有在EEPROM读取与写入操作中使用保护区来保护。

网友B:
看这几个参数,受中断影响,不超过最大值即可,用IO模拟,肯定不会超过最大值。

网友C:
中断和导致写EPPROM失败没有关系,出现这样的原因也是程序问题。

网友D:
原因基本是这样,模拟I2C通信,GPIO一般是或、&。
但在很多单片机,这不是原子操作。 要先读出来,再写入。
这个时候,如果中断里也进行对应口的操作,例如:I2C用的是PA口中的IO,中断里有操作PA的其他口。这个时候,可能出现I2C的当前对IO的操作产生非预期的结果,导致I2C通信不对。

但大部CM0产中,你可以通过BRR,BSRR来进行IO一个位的原始操作,所以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E:
外挂的不用关,保证时序是对的就行。

网友F:
为何不使用硬件I2C,如果有中断打断,建议使用硬件的,这样可以避免读写打断。不过根据I2C协议为差分格式,打断的话也应该不会影响数据完整性。

网友G:
多数芯片不受信号打断影响,就是说你可以用两个无干扰的开关纯手工写入时序,只要注意中断中不要干扰IO和数据就行,只有频率上线,没有下限

网友H:
我试过在24C04读写期间插入多个任意延时(5uS~2秒),都能正确读写,说明iic只要求时序,对时间没啥要求,不需要关闭中断。
在iic操作期间发生中断,并且该中断也要操作iic,这时才会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从理论上,对于写入EEPROM的操作应当在一个中断保护区域内完成。
但在我的实践中,由于其它中断的处理时间 ...

偶遇jobs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