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开发板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3-07-23):
开发板HC32L196PCTA。
开发板无法正常工作,暂时未确定原因,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损坏了,试了其他的,也是有问题,难道不是芯片损坏了?到底为什么呢?好愁。

楼主:
开发板无法正确下载程序或固件。

网友A:
有没有使用特定功能啊?

网友A:
开发板可能涉及外部时钟或内部时钟的配置,如果时钟配置错误,可能导致开发板运行不正常。

网友A:
建议检查电源连接,使用稳定的电源供应。因为你用其他的也有问题,可能不是芯片问题,
极有可能是供电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A:
另外你需要确保使用的是正确的下载方式和工具,得检查下载线连接是否良好,并确定下载的程序与目标硬件是否兼容。
问问题也要稍微精细一些,问的马马虎虎,说的详细一些,才好得到更接近的答案啊。

网友B:
开发板目前还可以正常下载程序吗

网友C:
能详细说说想象吗  是烧写不了程序还是无法正常运行程序呢

网友D:
能不能确定是运行到哪里出现的问题吗?

网友E:
有没有发现单片机或者供电单元有发热的现象呢

网友F:
目前来看还可以正常烧录程序吗?

网友G:
首先必须要确定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导致无法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H:
供电不稳定

网友I(2023-11-08):
用的官方程序,段码屏显示数字都正常,但是GPIO点LED输出高电平却只有2.4V左右。。。。

网友J:
如果怀疑硬件,先检查电源,时钟这些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