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GD32L233开发板的有趣的小实验(ADC采样与显示)

楼主(2023-07-23):
实验目的:通过控制GD32L233开发板上的ADC模块,采样外部电压信号,并通过串口将采样值发送至PC端显示。

实验步骤:

连接电路:

将一个电压源连接到GD32L233开发板上的一个GPIO引脚,并通过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将外部电压信号连接至GD32L233的ADC引脚。

配置ADC和串口:

在代码中初始化ADC模块和串口通信模块。

实现ADC采样:

设置ADC模块的采样通道和采样精度,然后进行ADC转换,并将采样值发送至PC端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A(2024-04-08):
楼主试验的是哪种模式的adc采样啊

网友B:
是否考虑adc和串口的引脚有交集呢

网友C:
有米有测试过adc采样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D:
用分压电阻进行分压并不是一种非常准确的做法

网友E:
采样精度还会受到电压基准的影响

网友F(2024-07-31):
将电压源连接到GD32L233开发板上的一个GPIO引脚,并通过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将外部电压信号连接至GD32L233的ADC引脚。

网友G:
adc精度怎么样啊

这种12-bit的采样精度做到1mV问题不大,前提是供电和参考要稳定。

网友H(2024-08-31):
通过控制GD32L233开发板上的ADC模块,采样外部电压信号,并通过串口将采样值发送至PC端显示。

网友I(2024-09-30):
采样外部电压信号,并通过串口将采样值发送至PC端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