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监测与显示,通过液晶显示屏将温度信息显示

楼主(2023-07-23):
实验目的:通过连接温度传感器,实现GD32L233开发板对环境温度的监测,并通过液晶显示屏将温度信息显示出来。

实验材料:

GD32L233开发板
温度传感器(例如DS18B20)
4线液晶显示屏
杜邦线和面包板
实验步骤:

连接电路:

a. 将温度传感器与GD32L233开发板相连接。DS18B20传感器是一种数字温度传感器,可通过一线(Data线)进行通信。将DS18B20的Data引脚连接到GD32L233的一个GPIO引脚,并连接VCC和GND引脚到相应的电源和地线上。

b. 将4线液晶显示屏连接到GD32L233的相应GPIO引脚,用于显示温度信息。

楼主:
配置GPIO:

在代码中初始化所选GPIO引脚,使其分别作为DS18B20传感器和液晶显示屏的数据线。

楼主:
实现DS18B20通信:

通过编程实现GD32L233与DS18B20传感器之间的通信协议,从而读取温度传感器返回的温度值。

楼主:
实现液晶显示:

编程实现GD32L233与液晶显示屏之间的通信协议,将读取到的温度值显示在液晶屏上。

楼主:
编译和下载:

将编写好的代码进行编译,并通过调试器将程序下载到GD32L233开发板中。

楼主:
观察实验效果:

运行实验代码后,观察液晶显示屏是否显示出环境温度值。

楼主:
对于不同的温度传感器,通信协议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请根据所使用的传感器型号参考相应的数据手册和技术资料来编写通信代码。

楼主:
在操作GD32L233开发板时,注意静电防护,避免静电损害芯片。

楼主:
确保使用正确的编程和调试工具,以防止错误下载或烧录。

楼主:
这个实验可以帮助初学者了解GD32L233微控制器的GPIO配置、通信协议实现以及与外部传感器和液晶显示屏的交互。同时,通过温度传感器和液晶显示屏的应用,也能增加实验的趣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