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两个晶振的作用

楼主:
STM32 原理图

通常情况下,一些成熟的开发板在对STM32芯片进行原理图设计时,会使用两个晶振,如下图:

楼主(2023-07-23):
在进行晶振贴片时,由于晶振的体积比四周电阻体积大很多,晶振会占用较多的空间。如下图:

这对我们制作一些超小型电路板是不利的,因为板子空间有限。为此,我们需要理解这两个晶振的作用,尤其是低速晶振 32.768kHz,对其适当取舍。

楼主:
CubeMX 时钟配置图
在STM32官方推荐的开发工具CubeMX中,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MCU的时钟配置图。在图中可以看到芯片的时钟配置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到低速晶振 32.768kHz 和高速晶振 8MHZ的入口。如下图左侧红框:

楼主:
2.1 低速晶振 32.768kHz
从图中可以看出,低速晶振 32.768kHz 连接LSE(low-speed external clock signal),最终到达RTC(real-time clock)。

RTC 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 1 。从 real-time clock(实时时钟)四字可以理解,RTC可以为系统实时记录当前系统时间和日期,不管芯片有没有掉电。如果想要使用 RTC 实时记录系统时间,芯片需要接入额外备用电源,通常为纽扣电池。这样以来,RTC 在芯片掉电后,可以由电池供电继续运行 2 。

对于掉电后不需要记录系统时间的电路板,我们将低速晶振 32.768kHz 舍去,节约板子空间,精简电路设计。

楼主:
2.2 高速晶振 8MHZ
从图中可以看出,高速晶振 8MHz 连接HSE(high-speed external clock signal),最终到达SYSCLK(system clock)。

SYSCLK 是系统时钟,为芯片内部各大模块的运转提供动力,不可缺少。高速晶振 8MHz 作为系统时钟的来源,可以由芯片内部的 HSI RC 时钟源或芯片外部的 独立时钟源 提供。这篇文章3提到在使用芯片内部的 HSI RC 时钟源做为系统时钟时,发现时钟有偏差,导致串口设备无法使用。由于芯片内部的 HSI RC 时钟源不够精准,我们通常采用外部独立时钟源来来为芯片提供系统时钟。

对于 STM32 电路板,外部高速晶振 8MHz 需要保留,为芯片提供系统时钟,使芯片能够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