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网络变压器电路 大师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2023-07-23):
请大师帮忙,万分感谢
对于网口变压器中心抽头的R和C,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接法,各种接法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A:
各家专利、驱动电路拓扑不同,没有什么好琢磨的,直接用厂家提供的参考设计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专利、驱动电路拓扑不同,没有什么好琢磨的,直接用厂家提供的参考设计即可。 ...

这个是RJ45水晶头侧,和驱动没关系吧。牵涉POE,防雷设计,经常烧电阻,不知道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B:
防雷要加专用的防雷模块。POE烧电阻是因为接入POE的线圈的电阻前面要串联隔直电容,否则POE电源通过75欧姆电阻短路了。

网友B:
图2是标准的接法,集成变压器的RJ45插座用的是图2的接法,bob-smith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雷要加专用的防雷模块。POE烧电阻是因为接入POE的线圈的电阻前面要串联隔直电容,否则POE电源通过75欧姆 ...

谢谢老师回答,
另外,能否帮忙解答一下,上面4张图的设计,分别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C:
网络变压器中间抽头作用
1. 提供差分线上共模噪声的低阻抗回流路径,降低线缆上共模电流和共模电压;
2. 对于某些收发器提供一个直流偏置电压或功率源。
不同的芯片可以参考相关芯片电路。

网友D:
上面网友说是滤过共模干扰。显然最后一个是最好的,第一个是最差的。仅仅是从元件成本考虑就用第一个。效果考虑最后一个。

网友E:
全是优点,因为都是大神。不服可以一个初级 N个次级做个电源看看能不能用。还出来个网络变压器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络变压器中间抽头作用
1. 提供差分线上共模噪声的低阻抗回流路径,降低线缆上共模电流和共模电压;
2. 对 ...

谢谢您的指导;不过好像不是和芯片有关吧,是否产品的应用有关,有的还没有中心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网友说是滤过共模干扰。显然最后一个是最好的,第一个是最差的。仅仅是从元件成本考虑就用第一个。效果 ...

谢谢老师回答,哪图3和图4哪个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