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芯片是STM32F042,开了串口中断,但串口一发数据到串口,不知道为什么串口RXD会一直为低电平,单片机死机,我用STM32F103的都没问题,郁闷!!!!有没有大虾帮忙解决。   我用的是HAL库,标准库的好像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A(2023-08-15):
可能是你的串口中断接收函数,里面没有操作?一直在里面转转转?

网友B:
这个你最好是串口接收要有数据处理或者退出的操作哦

网友C:
你参考标准库的操作看看呗

网友D:
之前我遇到过,就是串口中断打开,但是没做数据处理,就收到数据就死机

网友E:
你把你的串口接收函数看看

网友F:
这个跟芯片没啥关系吧,还是程序逻辑的事儿

网友G:
你的接收函数要有操作的啊

网友H:
感觉你的串口接收了,但数据没处理呢

网友I:
你仿真看一下程序崩在哪儿了呗

网友J:
你的操作没啥问题,就是接收函数的事儿,你弄个break也没啥问题

网友K(2023-10-21):
是不是你的串口中断接收函数,里面没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