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SWM34-IO速度优化之模拟SPI写速度提速

楼主(2023-07-23):
本文以在SWM34S(M33内核,150Mhz,编译器Keil MDK 5.36)上优化为例,说明优化方法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其他MCU可以参考。
在编写模拟SPI通信驱动LCD的例子的时候,会用到一个发送字节的核心函数,其基本实现方式如下:

static void Spi4_WriteByte(uint8_t d)
{
        uint8_t i,spidat;
        spidat = d;
        for(i=0; i<8; i++)
        {
                if( (spidat&0x80)!=0 )
                        LCD0_SPI4_MOSI_HIGH();
                else
                        LCD0_SPI4_MOSI_LOW();
                spidat <<= 1;
                LCD0_SPI4_CLK_LOW();
                LCD0_SPI4_CLK_HIGH();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uangbinvip」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uangbinvip/article/details/131480025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uangbinvip」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uangbinvip/article/details/131480025

楼主:
如上图,我们可以看到时钟的低电平时间非常的短,高电平时间很长。从如上代码我们也能看出来,是因为时钟高低电平只有一条指令,基本已经是最短的了,高电平持续期间还有其他代码运行。

楼主:
参考一下ST7735的spi时序图:

楼主:
重点看写参数:时钟低电平最低宽度Tshw(15ns),时钟高电平最低宽度Tslw(15ns),时钟最小周期Tscycw(66ns)。我们在实现模拟spi驱动的时候要严格遵循这个时序要求,很明显上面测试到的时序,低电平6ns太短了,需要处理。

楼主:
简单的方法,在时钟低电平后插入延时,但是会导致整个速度变慢

楼主:
简单的方法,在时钟低电平后插入延时,但是会导致整个速度变慢

  1.                 LCD0_SPI4_CLK_LOW();
  2.                 __NOP();
  3.                 LCD0_SPI4_CLK_HIGH();

楼主:
优化第一步:
把时钟拉低的时间移动到前面来,整个执行时间和代码并没有增加:
static void Spi4_WriteByte(uint8_t d)
{
        uint8_t i,spidat;
        spidat = d;
        for(i=0; i<8; i++)
        {
                LCD0_SPI4_CLK_LOW();
                if( (spidat&0x80)!=0 )
                        LCD0_SPI4_MOSI_HIGH();
                else
                        LCD0_SPI4_MOSI_LOW();
                spidat <<= 1;
                LCD0_SPI4_CLK_HIGH();
        }
}

楼主:
由于编译器的优化(而且一定要开优化(O1以上),速度才会快,开与不开大约相差3倍),从低电平到高电平之间的时间似乎并没有完全和代码一致,但是宽度已经变成14ns了,已经能基本满足我们的需求了。
好了,到这里,我们把基本时序调整完成,发送一个字节大约需要714ns,此时发送一帧数据(320x240 16bit)大约需要110ms。
感觉速度还是不够,如何来进一步优化?
乍一看,貌似也没有多少优化空间了(那几个宏定义的操作已经是最优实现,可以不考虑)?那还能咋整?
细节决定成败,请记住我们用的是32bit mcu,代码中的i,spidat两个变量是采用8bit定义的,习惯了单片机的内存紧张,尽量用最小单位来定义了。

楼主:
优化第二步,将变量i定义为32bit,看看发生了什么变化:

  1. uint32_t i;

楼主:
看看效果,一个字节的发送时间从714ns降低到628ns,一帧的数据时间降低到94.16ms。是不是很惊奇,说明在32bit的mcu上,效率最高的内存访问还是32bit的方式,在需要极度时间优化的时候请正确使用。
优化第三步,将变量spidat也定义为32bit:
最终全部代码如下:
  1.
  2. static void Spi4_WriteByte(uint8_t d){        uint32_t i,spidat;        spidat = d;        for(i=0; i<8; i++)                                {                  LCD0_SPI4_CLK_LOW();                if( (spidat&0x80)!=0 )                         LCD0_SPI4_MOSI_HIGH();                else sudu                        LCD0_SPI4_MOSI_LOW();                spidat <<= 1;                LCD0_SPI4_CLK_HIGH();                        }}

楼主:
这个优化我们很容易忽略,因为spi传输8bit数据的时候,我们是msb在前,要先判断最高位,惯性的就用了8bit来表示数据,其实我们是需要判断第8bit,而不是一定需要8bit数据长度,在代码中,用32bit也是一样的效果
从图中实际测试数据来看,我们的字节传输时间再次下降到574ns,一帧数据86.09ms,提升还是比较明显。
综合来看,仅仅通过优化两个变量类型的定义,一帧数据的传输时间从110ms->94.16ms->86.09ms,提速约30%,并没有为cpu带来任何影响,也不会多ram开销,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编译器的优化(而且一定要开优化(O1以上),速度才会快,开与不开大约相差3倍),从低电平到高电平 ...

32位CPU上的数据排列按32位对齐才能跑得快。

网友B:
SPI模块使用寄存器直接操作的方式可以提升1/5的速度

网友C:
通过对代码进行优化,可以提高执行效率。

网友D:
不同的SPI硬件设备的性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E:
增加SPI时钟频率可以加快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F:
模拟的效率没有硬件SPI高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批量传输数据,而不是逐个字节地传输。

网友H:
提高SPI写速度的同时也可能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

网友I:
SPI通信的速度与时钟频率成正比。

网友J:
使用更高效的算法、减少不必要的数据处理步骤、避免重复的操作等。

网友K:
使用DMA提高SPI传输速率

网友L:
减少通信延迟

网友M:
光模拟来说,就时序问题,读取和写入一个字节的时序。

网友N:
尝试将多个数据包或字节合并为一个更大的数据块进行传输,以减少传输过程中的额外开销

网友O:
握手信号是指在SPI写操作开始和结束时需要发送的信号,这些信号会占用一定的时间。可以通过减少握手信号的时间来提高SPI写的速度。

网友P:
使用更高效的SPI硬件来提高SPI写的速度。

网友Q:
DMA可以在不占用CPU时间的情况下,直接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SPI外设。

网友R:
使用DMA(Direct Memory Access)技术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

网友S:
增加时钟频率可以提高数据传输速度,但要确保设备能够支持所选的频率。选择一个尽可能高的频率,以满足设备和总线的要求。

网友T:
SPI写操作中,数据位宽指的是一次SPI操作传输的数据位数。更短的数据位宽可以减少传输数据的时间,从而提高SPI写的速度。

网友B:
更高的时钟频率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传输更多的数据,从而提高SPI写的速度。

网友S:
可以通过使用缓冲区来实现,将多个字节的数据一次性发送到SPI外设。

网友U:
spi的通讯速度受限于io的反转速度么?

网友V: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批量传输数据,而不是逐个字节地传输。

请问批量数据传输是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W:
哪种通讯方式传输数据的速度最快啊

网友X:
哪种操作模式的传输速度最快呢

网友Y:
为什么要开有优化数据传速速度才会变快呢

网友Z:
当我把频率调整到最快的时候 io口能跟上这个节奏吗

网友AA:
模拟SPI效率比硬件高?

网友AB:
光学仿真中,它是时序问题,读取和写入一个字节序列。

网友AC:
可以斟酌利用批量传输数据,而不是逐一字节地传输。

网友AD:
将8个循环展开,顺序执行8次,更快

网友AE(2023-10-07):
测验考试将多个数据包或者字节归并为一个更大的数据块举行传输,以削减传输进程中的分外开消

网友AF:
使用更高效的SPI硬件来提高SPI写入速度。

网友AG:
不同SPI硬件设备的性能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H(2023-11-07):
提高SPI写速度也可能增加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AI:
仿真的效率不如硬件SPI高

网友AJ:
利用DMA技术提高SPI传输速率

网友AK:
DMA可以直接将数据从内存传输到SPI外设,而不占用CPU时间。

网友AL:
更高的时钟频率可以在雷同的时候内传输更多的数据,从而进步spi写的速率。

网友AM(2024-02-18):
为什么我们需要优化数据传输速度使其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