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灵动提供的工程,用keil打开,为什么会闪退啊?

楼主(2023-07-23):
使用灵动提供的工程,用keil打开,为什么会闪退啊?

网友A:
具体工程是什么,keil版本呢?

网友B:
闪退应该是keil’的问题吧,你打开其他工程试试能行吧

网友C(2023-08-24):
是不是你的版本太低了啊

网友D:
闪退是keil’的问题

网友E:
我的keil也会闪退,是keil本身的问题,再次点击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你重装下keil试试吧

网友G:
版本不对吧